关于输送带表面摩擦系数

楼主(2014-04-15):
是不是表面越光滑,带同样重的物体,电机所需的扭矩就越小?

网友:
电机扭矩与摩擦系数没有关系哦

网友:
传送带有几种工况:
①物体静止,传送带转动,物体的速度由0上升至传送带速度。 合力需要分析是否打滑,打滑可按滑动摩擦计算(取安全系数),不打滑按最大静摩擦计算。
②物体有初始速度V1,传送带转动速度V2,且V2>V1,那么物体会逐渐增速至V2。合力可按滑动摩擦计算(取安全系数)。
至于选电机,就是电机 ①要考虑“拉不拉得动” 即牵引力是否足够 F=ma (加安全系数、工况系数等) ②机械效率(P=FV)与电机效率(额定功率Pw)的相对比值。 ③传送线其他部分 比如排布类型、带子包角及带子传送形式等等。
有兴趣还可以考虑看看siha的传送带模式,也比较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