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比较方便的调节两块板之间的间隙?

楼主(2014-04-15):
两块板上下用螺丝固定着,如何比较方便的调节两块板之间的间隙?我以前都是松开螺丝向里面插铜片之类的来解决?请问各位高手有没有什么简单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不知板的用处,调节两板间隙可以用几个螺丝顶住,几个螺丝拉紧,位置均匀分布就好

网友:
同意楼上

网友:
还可以用吸盘、永磁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