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零件怎么加工比较好?

楼主(2014-04-15):
这个零件材料为蓝胶,要开一个宽0.4(-0.05,+0.05),深度为2的槽,两头有90度开口,怎么加工?

网友:
用加工中心白钢刀铣呗…

网友:
批量?没有批量哪来的工艺

网友(点评):
就一件,不批量

网友:
最好上图,90度开口处底部是平面还是圆弧面?

网友(点评):
开口处底部是平面,我发图了,看不到吗?还是我没有上传成功,我看得到啊

网友(2017-02-22):
改设计,哈哈哈

网友:
90°的开口要用小于等于0.4的铣刀铣,参数慢一点。话说0.4的槽+/-0.05不好保证

网友:
韩国还是台湾有个机床厂生产的有这种微型刀刀口宽0.1,可以铣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