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此大型机械加工的最理想夹具!

楼主(2014-04-15):
这是我工作的厂家的某种加工中心,为了加工此工件,做了如图的工装。
针对此工件,其实作为操作人员,自我感觉:不管是装工件,或者是校工件,都是相当的费时间!
想请问下论坛里的各位良师益友,有没有很简单或者简洁的方法能缩短-----装、校工件的时间。
比如说:自动夹具、省力的夹具这些。能附上图纸的话,就再好不过了。
还望各位不吝赐教。谢谢

水水5 -1 先说说你自己的看法

网友(点评):
组合夹具

网友(点评):
大侠,你怎么有两个ID?不带这么玩的

网友(点评):
两个ID ?不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在哪???

刚重新编辑了下图,现在能看见了。

网友B:
图?
如果要快速的装夹,就更换液压,或者气动!

补充内容 (2014-4-16 21:14):
你绝对是猪,才会说出这废话!

网友(点评):
这比活做液压夹角,它值那个钱吗?气动,那得多大的泵,焊接件做固定夹具,合计啥呢?你是不是脑残啊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
如果要快速的装夹,就更换液压,或者气动!

液压的行,气动的可以不考虑,因为夹不住。能看见图了吗

网友:
这是比较好的,,,,,,,,

楼主:
各位有不错得意见吗?在线等。

网友:
这个咋看的那么眼熟!!你们是用什么设备加工的?

网友B:
这个东西其实装夹时间差不了多少,主要是在加工上要省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东西其实装夹时间差不了多少,主要是在加工上要省时间!!

装、夹、校,是我这里最费时间的。加工这个需要的刀具都有,一旦开始加工,是很省时间的。
我是想在夹具上面下功夫,比如:液压夹具,同时夹住左右需要校准的边,然后再用夹具夹住工件左右两侧以防偏移。
不过本人是菜鸟,对液压这些不懂,所以特此发帖,求助各位高手。

网友C:
玩这种大型的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玩这种大型的少啊

其实只要有好的夹具夹住,夹稳,大小没关系,小的话我可以改。

网友D:
引用 楼主:
装、夹、校,是我这里最费时间的。加工这个需要的刀具都有,一旦开始加工,是很省时间的。
我是想在夹具 ...

你这个是大型加工设备 做夹具可以做到自动顺序装夹 不需要校正 程序编好就可以加工了
液压完全可以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是大型加工设备 做夹具可以做到自动顺序装夹 不需要校正 程序编好就可以加工了
液压完全可以实现

请问你有相关的资料吗?希望不吝赐教。

网友E:
   楼主这是固定平台落地镗啊?
   感觉你现在这种方式还是可以的,工件底面是毛坯面的话,不仅仅要以底边找正吧,看图孔也挺深,两侧垂直立板,工件两端孔心高度以及到毛坯面的尺寸也要找。焊接件一般都不会太规整,没有基准快速装夹不太好。两侧螺栓调整也不慢,这种工件借料找正不是重点,也耽误不了多少时间,你找正的时间也就30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这是固定平台落地镗啊?
   感觉你现在这种方式还是可以的,工件底面是毛坯面的话,不仅仅要以底边 ...

是的。其实现在校准的边,主要是此工件的下盖板。此位置变形量不大,不影响操作。如果有能快速固定夹具的话,会节省很多操作时间。焊接位置的变形主要是左右两侧包板,这两个位置固定只是为了让在快速夹具的固定下,再次防止工件不发生偏移。
现在的方式,在任何没有使用自动或者快速夹具的情况下,确实是可以的。
不过通过螺杆压板来固定工件,在人工上面费时,确实不容小视。

网友(点评):
这个工件连装夹到成品件大概5个小时?装夹找正也就30分钟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你有相关的资料吗?希望不吝赐教。

您要什么资料
液压缸还是治具
治具都是按工件非标设计的
如果真有意向做我们可以细谈
qq89247827
电话15202136209

网友F:
根本 用不着什么家具,吊装平稳,拿压板夹俩定位,天车慢落,留10mm,往定位块那边推点,往下一落 就OK了,还有 你们没长拉杆吗,也没活接头,我看着怎那么别扭,倒三角装夹,也没你们那么别扭,找正,买一个机械千斤顶,怎么用自己合计去吧!还有捅个管子,看着这么难受呢,长干这活,做4个钩子,比你这安全多了,钢丝绳垫抹布,也比你这强!焊那疤疤癞癞,车几根1000mm的螺丝杆,做活结,王上接,比你这舒服多了,整那啥老玩意,看着好闹心!3,4吨的活,用那么费劲吗?你们厂小方箱也没有吗?,副工作台上怎没T型槽?太累!

网友(点评):
还有你这活,不划线,直接用毛坯边找正?焊变形,就等着废活吗,还有,那个毛坯边明显没啥用,拿它找基准,你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F:
根本 用不着什么家具,吊装平稳,拿压板夹俩定位,天车慢落,留10mm,往定位块那边推点,往下一落 就OK了, ...

首先,我来这里,是向各位请教的,不是来跟你废话。
如果你有更好的方法,你可以提出,我们共同探讨。你又何必措辞那么激动?!
我提供的图片只是加工某个环节,什么天车慢落,留10mm,往定位块那边推点就行?还不用什么夹具?T型槽是不是非得让你看见才算有?看不见就没有,是吗?
我只能在这里佩服你。
谢谢你的宝贵意见,你让我们都笑了。

网友(点评):
看见不会干活的学徒工,我就想教训教训,你这活,叫那个师傅看了,都会笑话你!你有劲,都没用在点子上,这么大的活做夹具,已经说明你是个外行,无论你年纪多大,你在我眼里,小学徒一个,你也不用不服!

网友(点评):
你应该多少楼下工人沟通一下,他们有什么东西,心里怎么想的,怎么快,根本就不和你沟通,你挺失败啊!或者你确实一意孤行,刚愎自用,跟你说也没 JB用!

网友(点评):
另外,我激不激动全看心情,笑不笑由你,我是笑了,工作本身就是快乐的,随心而发,乃快乐之本!说说这只是顺便而已!另外,干大活,必须加小心,不是赌气!偏不按我说的做,废了别怨我!到时候也不要推卸责任!

网友(点评):
可笑的是你吧,终于有师傅愿意指点你了,你还想看人家笑话。对于啥也不懂的,这等言辞算好的了。自已心态有问题,就别发求助了。有技术的都这样。有本事去做爷,做得老练专业,不要被人抓小辩子。

网友(点评):
为毛都是外行看内行笑话

网友:
根据楼主图片可以考虑气动和液压,气动速度快,液压夹得紧,或者都用了,把气动柱去掉两根换成液压的,先气动定位再液压夹紧~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G:
不管什么工装,这么大的件,焊接变形大,校是必须的了,液压工装只是省了拧螺丝的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管什么工装,这么大的件,焊接变形大,校是必须的了,液压工装只是省了拧螺丝的时间。

嗯,你说的很对,焊接变形确实存在。
而且确实是省区拧螺杆的时间。

网友:
还没发现我处加工和你这没什么区别自制夹具

网友:
工程机械上的大臂吧,不是有成熟的方安吗。这个主要是辅助时间长,加工时间不长

网友H:
引用 网友F:
根本 用不着什么家具,吊装平稳,拿压板夹俩定位,天车慢落,留10mm,往定位块那边推点,往下一落 就OK了, ...

师傅,看了你的回帖我又回头去看了那图片,发现还是你说的对哦,这样穿管子吊的确是不够穿根钢丝绳安全啊,想请教你如果装几个钩子来吊,那几个钩子要钩在什么地方呢?感觉那工件没啥地方可勾住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H:
师傅,看了你的回帖我又回头去看了那图片,发现还是你说的对哦,这样穿管子吊的确是不够穿根钢丝绳安全啊 ...

呵和,你这个小童鞋看问题挺细致的吗,,,,,可以钩法兰,有水焊割的痕迹,不可能是通长的,如果做不了钩子,就买锁扣!总之别用管子,如果管子有裂纹,你又没发现,那会出大事的,以前有过先例,那么大的工厂,差这点钱?安全生产比啥的重要,死一个人,够一批活了,要是小工厂直接倒闭了。

网友:
工件是焊接的还是铸造的,大概有多重,液压顺序装卡是可以实现,什么精度要求,整体液压工装考虑的比较多,个方面都要考虑选行,小批量不建议使用

网友:
焊接件的东西,能上量的也不多吧,蛮大的一个东西,除非批量真的比较大,不然通用夹具改进下就够了

网友:
看了半天没看明白,要加工哪,校哪,几套工装

网友:
你这是放到龙门铣上加工?我要看看你的图纸要求,估计应该要以中间那几个孔做定位,那样的夹具费用是很高的,除非你的生产量较大。

网友:
用液压的来得快!

网友:
大件小批量没必要用到液压什么的,底脚4个调节螺栓组件调整水平及垂直度,侧面2个螺杆或接码调整平行度,两面均分加工余量,压板或拉杆压紧。

网友:
别想三想四的了,你这个件这样设计装夹很合理,改液压或气动实际操作起来可能更麻烦,

网友:
那么大的工件用液压自动快速夹具好点

网友:
好大的东东啊

网友:
这个只要把下面的边压死就行了,钢板这么厚,不会变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