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板要买台排刀数控车,8W左右,大侠推荐下

楼主(2014-04-15):
老板要买台排刀数控车,8W左右,要装6个刀位,工件直径不大,考虑用弹簧夹头,大侠们推荐下

网友:
你们老板好有钱啊,干什么件的,什么精度。转数要多少。什么主轴,主轴园度要多少,什么轨道的。电主轴还是普通电机的,伺服电机要开到多少。防护要一般还是全防护的。。等。。。。。。。。。。。。。。。。。。。
% f+ [5 U: E# n/ Q晕.来忽悠人的吧。什么要求的没有说,开价就来个八万,你们老板是不懂还是暴发户啊

网友(点评):
弹簧夹头小问题是台数控都可以改,就看会不会。

网友(点评):
这位大侠喷了这么多,你知道一台质量好的排刀机要多少钱吗?八万块钱能买什么样的机床吗?

网友(点评):
不知道,我只知道不要发票4.5万买632台湾系统,台湾原装主轴,回转气缸,转数可以开到5000转。华中的伺服电机和驱动器。伺服电机开的数度一般12000.全线轨,主轴圆度没有去量过,内外径公差可以保证到两个秒,

网友(点评):
LJ点的数控2万多可以买到,个人愚见买机床不是买牌子,要的是好用,耐用,且便宜。 哦对了我说的是RNB不是美金,这位大侠问的是8万美金还是英镑啊。{小马过河}大侠

网友:
沈阳机床。

网友:
差不多质量普通的六万左右够了。

网友(2014-06-03):
浙江玉环好多的  要不了8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