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感,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如何把握

楼主(2014-04-15):
我是一个机加学徒。

这几天一直在练习使用计量工具,卡尺还好,千分尺就真的很难用,但工作中必须要用啊。

说下具体情况:

在测量外圆的时候,按道理找到圆的两端最高点即为圆的直径。可是拿千分尺在实际测量的时候每次的读数都不一样,师傅说要找到感觉,而且强调要快,基本要在50秒内完成读数,我拿着千分尺整整量了三天,左手食指指肚都顶疼了,都没找到他说的什么感觉!刚开始量的三四个数据还好,基本在一个丝以内,后面的几百次读数就断断续续不在一个丝内了,量的越多越不相信自己的读数了,好几次想砸了千分尺的冲动。量都量不好还怎么干机加?难道这样的天赋都没有?

各位前辈都说说吧,怎样使用千分尺,在使用频率大的情况下,基本时间在50秒内次次准呢?

网友:
这种东西用多了,自然有感觉了,淡定点

网友:
这里可也可以理解,为啥孔用正公差,轴用负公差了...

网友:
手感就好比给自已挠痒,用力太大,痛啊,用力太轻,不止痒。你用卡尺不要那么用力嘛!搞得象用剪刀一样,手累的不行。稍稍带一点力就可以了。如果对自己的测量没把握,试试测一些标准量棒,或精度更高的量具量过的一些零件,对着这个检验结果,用卡尺找手感。

网友:
这个的确得多实践,实践多了才会有感觉。就像用卡尺卡,用力跟不用力,测量结果也会差很多。有的软性材料,用力还会导致变形,测量就不准了,所以要拿捏好这个度。

网友:
最好是找一块规,用棘轮旋转,看看每次检测数据怎样?因为块规是标准的,体会下量得最准时的手感!

网友:
用标准棒和标准环规多练习几遍就可以找到手感了,手法要温柔一点。

网友:
关键是找准直径,啥手感不手感的,都忽悠人,没说到点子上
测外圆,在估计直径的位置上,一手按住千分尺的固定爪端,另一端要沿外圆画弧,找到最高点(因为直径是最长的嘛)
手柄拧进去一点画一次弧,边拧边画弧,然后就会感觉好像卡住了,那么就得退回来一点,感觉有点摩擦但是画弧还能画过去,摩擦最大的地方就是直径了,然后旋紧微调旋钮,啪啪的声音出现,这个时候的数值就是了,最好能不拿下来读数,拿下来也行,就需要锁紧,画弧,就拿下来了

网友:
卡尺呢,就不是沿外圆画弧了,而是沿轴线方向左右摆动,因为卡尺的爪是一个平面,
如果爪与外圆接触的亮点连线与轴线不垂直,那么测量的肯定不是直径,而是一个斜剖面上的椭圆长轴
所以要用左手食指和拇指压两个爪,右手摆动卡尺,卡爪最小距离就是直径了

网友(2015-11-14):
还是先用卡尺,首尾都量量,心里有个准,然后在用千分尺去估读。

网友:
我觉得按照测量工具的标准使用要求来才对。你还不如自己网上看看教学视频千分尺怎么用,你卡紧了后面拧几圈公司有没有统一要求?没事了看看测量工具的培训视频,师傅的经验要尊重,但是千万不能盲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