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空心辊热处理

楼主(2014-04-16):
图示

网友A:
气孔是需要的,且要两侧都有,如果法兰区的空间够使,则建议将孔打在法兰区,单边2~3孔。

如果筒壁厚度够使,建议空心筒车台阶,法兰与台阶配合,使焊接区在两侧面。

网友(点评):
liao侠所说的焊接区在两侧面,应该是为了保证辊面的完整性,避免辊筒本身在长期使用后,出现其他地方磨损大,而焊接处磨损小的情况,导致辊面出现高低不平情况?

网友(点评):
楼主用20# + 渗碳处理,明显是对辊筒表层硬度有要求,估计在55°HRC以上,辊筒是工作区,有耐磨性的要求。

网友(点评):
如果找得到有摩檫焊的厂,焊接区的问题可以降到最低。

网友(点评):
我们也有相同要求的辊筒,用来钢板夹辊,但是原来老一辈设计的,一没气孔,二焊接跟楼主图示相同,导致长期磨损后,出现表面高低不平,焊接处高于其他位置很多。所以就顺口问问。

网友(点评):
收藏了,确实有过校平辊和驱动辊结构与楼主相同,焊接有问题的。感谢廖师傅指点

网友(点评):
感谢!我也想给你加分吗。

网友(点评):
据说激光焊接可以有效避免焊接区的问题,不知道激光焊接对这种热处理是否同样有促进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气孔是需要的,且要两侧都有,如果法兰区的空间够使,则建议将孔打在法兰区,单边2~3孔。

如果筒壁厚度够 ...

请教大侠一个问题
焊接区在两侧面是否是为了获得辊面的完整性?
我们之前做了一套皮带输送机,法兰盘比辊面直径大一些,在法兰和辊面相交处做的焊接,但焊缝很窄,对皮带还没什么影响,如果焊接区在两侧面,那如何设置传动辊两边的法兰呢?

网友(点评):
是的,且在渗碳时可以避开焊接区所延伸的复杂问题。皮带输送辊的要求在于皮带跑偏为多,和楼主的工况可能不同,又对辊筒热处理的要求也不同,因此设计思维可以不同。

网友(点评):
受教了,我们做的只是自己用的皮带输送辊,没有做热处理,仅仅是焊后去应力退火,表面镀锌

网友:
回答得非常专业了!

网友:
请问大侠,焊接时需要透气孔是因为空气热胀冷缩,不能保证焊接精度吗?

网友:
其实看来大家都是没经验那伙的。
      正规做法是孔是必须的。至少要有一个。楼主的轴是特例打在中心,孔较深。一般打在辊的腹板上。孔是排气用的。
      为更好的承载力轴头和管之间是紧配合的。两件都要车的。如果拿不准公差可以标配车。如果没有钻孔,你向辊身
 打入一个轴头可以。你再打另一个时,不是打不进去,就是这个进去了,你先前打好的那一个像活塞被顶出去了。除非
 工人不按要求做。

补充内容 (2014-4-17 09:11):
多年从业,鲜有人讲对的。当然我的师傅除外。看来大家还是要到现场常走走细心看。

网友(点评):
您是说下完一个轴头后,不打孔另一个打不进去吗?

网友:
俺都是轴正5丝热套,,,,,,,不打孔,当然打孔是正道。

网友(点评):
因为你是加热啦!所以、、、。除非重载辊一般不用加热的(也就是所谓“红装”)。当然各家工艺不同吗!

网友:
需不需要热处理,根据你的使用要求,气孔是一定要开的

网友:
实践工作中遇到过:
薄壁箱式零件焊接后板中间凸鼓了出来
封闭式零件热处理后变形,

封闭式零件焊接后不热处理的,透气孔可以不开
透气孔开在轴上,不良影响:钻孔太深,孔口中心孔
透气孔可开在封板上
封板可焊在套管孔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