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水平板用电动控制的方法变成竖直,怎么做

楼主(2014-04-16):
请问大家,怎么把图中的这个水平板用电动控制的方法变成这样竖直的?

就是想用电动控制来实现图1中的水平板拉起来变成图2中的这样形状,要在直立板和水平板之间安装什么可以实现呢?
备注:水平板比较轻

网友:
弄个小的卷扬机行不行呢

网友(点评):
可能不行啊

网友:
气缸加斜块顶起来!

网友:
看看高铁座椅后面的小桌子吧!

网友:
然后加个驱动装置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