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哪种标注方法正确?

楼主(2014-04-16):
请教一个关于制图中的标注问题,如图,哪种标注方法正确?(其余尺寸省略)

网友A:
R4前面还要加 S 吧。

楼主自己看看
1、哪种标注能更有效的检测
2、将公差给配上后,去核算尺寸的上下极限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R4前面还要加 S 吧。

楼主自己看看

谢谢前辈指点,确实忘了加S了!

网友:
坐等学习,也可以这样标注

网友:
第一种应该比较好检测些的。

网友:
根据实际情况,哪个尺寸重要标哪个
就好比增环,减环

网友:
第一种好点,实际测量时就是测量第一个,如果标注第2个那实际测量时就是先测量第一个在减去SR4,两个尺寸就有2个偏差,增加了偏差值

网友(点评):
我也是这么认为!

网友:
应该第一种好些吧,如果测量的话这怎么量得到那圆心?

网友:
第一种更好啊,测量方便,尺寸公差也方便

网友:
看你那个尺寸是重要尺寸。

网友:
纯粹从图面上讲:第一种,设计基准与检测基准重合,对总长公差控制有要求,检测无需换算,方便测量,但机加工需换算基准。
                第二种,设计基准与加工工艺基准重合,对总长公差没有特别要求。机加工无需换算,方便加工,但检测需换算基准。
所以无所谓对错,只是设计基准的取舍问题。
不用纠结于图纸标注方法的问题,现实中只要能加工出来,满足使用的图纸就是合格的图纸。只要不是高精尖的产品,这两种图纸做出来的东西都不会影响使用。

网友:
第一中,车床加工时也方便

网友:
第二种,工程制图课本上好像有,有圆弧结构时通常标注到圆弧中心,总长通过间接计算得到210+4=214

网友:
这个要看你哪个尺寸为重点尺寸了!一般这种形状的,大多是第一种情况!

网友:
第一种好一些,第二种标注,下料时如果不注意易下短。

网友:
第一种标注更好一些,如果将零件直径大的一头放到左面,直径小的放到右面就更好了,因为这样的图纸符合加工者看图。

网友:
在这如果画成第二种,被人骂死你.

网友:
设计标注按重要尺寸标注,工艺必须按能测量的标注,这个需要换算

网友:
还是第一种好点

网友:
都行吧,看基准的选取吧。

网友:
感觉问题不大 无所谓...

网友:
我们都是按第一种标注。

网友:
原来都是以第二种方法标注的,没有考虑到大侠们所说的那些情况,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