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维包装机的送膜,公司做一新项目

楼主(2014-04-16):
公司要做一个新的项目,看了一些资料,本来想用热收缩,但是客户不同意。于是考虑新的方式。因为客户要求包装以后可靠,又有一定的美观度,所以考虑三维折叠包装。于是问题来了:

1.折叠方式的原理有点眉目了,但是如何能让折边更完善;

2.送膜是如何进行的。本来想用上下两片,但是看了很多资料就用了一卷,那么膜切断以后又是如何保证能顺畅地送下来的?而且,因为一卷膜的话,头子是浮动的,是不是用一个机构拉住保持张力?或者干脆就是用机构拉下来的。

3.加热封口,直接拿电阻丝加热一个面就OK了嘛?还是需要其他的方式?

网友:
你用自己的方案做出来是最好的,其他公司的方案参考即可。一卷膜切时不是简单切断就好,一般有一夹持送膜或压膜的机构。切断后,头不是浮动的。

网友:
示意图画一下!

网友:
楼主可参考冷拉薄膜包装机

网友:
看楼主的描述,楼主应该对包装机械不熟,这种情况下光看资料是不行的。市面上各种成熟的包装机都有,还是山寨一款比较靠谱

网友:
三维包装机不是都有了吗,去展会看看啊。都有现成的不看,资源浪费嘛

楼主:
哎哎。。。老板说要自己做。我跟领导说这个不是都有现成的么。老板说咱要自己做。

网友:
呵呵,这不是闭门造车嘛

楼主:
目前提出了几个方案,分别是三维折叠包装,套袋包装,收缩包装。看老板决议了。我是想直接买个机器算了。老板要自己做。哎哎

楼主:
要求不高,就是把已经装好产品的包装盒包起来。

网友:
你应该去参考一下生产薄膜的设备,它的自动换卷应该对你有所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