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工件这么加工啊? 各位前辈们

楼主(2014-04-16):
材料是:SUS304

此工件怎么加工啊?需要什么工装吗?

网友:
零件数量多的话可采用夹具装夹定位逐次加工,数量少的话采用分度头装夹铣床加工即可。

网友:
内孔外圆不加工,各小孔也没有位置度要求,做是好做,就看楼主批量多大了

网友:
可以设计夹具,依次钻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