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转速越高,粗糙度就越好?

楼主(2014-04-16):
各位大侠莫取笑,根据公式Ra=F^2/8R,从公式看粗糙度只和进给、刀尖圆弧有关。在下非常不明白怎么和转速有关。望各位能指点一下我。在下十分困惑。

网友:
进给量要理解为每转进给量

网友(点评):
进给量要理解为每转进给量。正解 而不是每分钟的进刀量

网友:
高速可以减少积削瘤的产生

网友:
转速高了,吃刀量就少了,积削瘤少了。

网友A:
高速可以减少积削瘤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速可以减少积削瘤

如果不考虑积削瘤,是不是就与转速无关

楼主:
难道就是转速高,可以减少积屑瘤,就这么一点原因?

网友:
转速跟粗糙度其实没有直接的影响。但是转速(再明确点是线速度)的高低会直接影响积屑瘤,这玩意会影响粗糙度刀具等。所以只要转速避开在产生积屑瘤的区域,那么高或者低都对粗糙度不会有直接的影响。随着刀具涂层技术的发展,以前用CVD涂层刀具在中速切削时容易产生积屑瘤。现在可以使用PVD涂层刀具中低速切削,或者CVD涂层刀具高速切削以避免产生积屑瘤。

网友(点评):
大侠在刀具上的造诣,学习了!

网友:
切削易断屑

网友:
好好学习,希望大师们多多讲解。

网友:
感觉和进给关系更大些,进给慢,更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