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圆钢淬火处理问题

楼主(2014-04-16):
表面没有车,有“黑皮”,说是淬火淬不上的,调质可以的 ,对吗?为什么?

网友:
为什么45钢会不能淬火,人家忽悠你吧

网友:
可能表面有脱碳,淬不上火

网友:
额,这个我也想知道

网友:
淬火都不行,还能调质?

网友:
45钢  如果是圆钢出厂的状态 是调制的   把外面的皮 车掉就好了

网友(点评):
它这种调质是”轧制调质“吧,跟普通的热处理调质有什么区别?

网友(2014-06-11):
你说的黑皮  可能是脱碳层   碳含量 如果低的话  是没办法淬火的   要么 就是你买的45钢  是假的  碳含量 20 左右  淬火 就不好了  只能调质啥的

网友:
不能淬火能调质?

网友:
先调质再车再淬火就ok了

网友:
淬不上火的材料,如何谈的上调质呢?调质的目的是干什么?首先要搞清楚.

网友:
忽悠你的。

网友:
先回火,再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