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65与A66N的区别

楼主(2014-04-16):
请教高手,京瓷刀片(陶瓷刀)中的A65与A66N的区别是什么,各有什么优劣?

网友A:
A66N涂层,A65不涂层,A66N抗冲击性能好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A66N涂层,A65不涂层,A66N抗冲击性能好一些。

是这样的呀!貌似A66N的刀片价格的确要贵一点!但是我在生产中车削Cr12MoV(热处理后HRC50-56)材料时,感觉A65的寿命反而长一点,是怎么回事呀?

网友(点评):
如果连续切削的话,进给又不是很高,那么应该A65比较合适。

楼主:
引用 楼主:
是这样的呀!貌似A66N的刀片价格的确要贵一点!但是我在生产中车削Cr12MoV(热处理后HRC50-56)材料时,感 ...

哦,原来如此!十分感谢

网友B:
而且在同等参数下A65车出来的光洁度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而且在同等参数下A65车出来的光洁度更好。

深有同感

网友C:
A65与A66N都是氧化铝基陶瓷刀片,但A66N是在A65的基体外面又涂层了,涂层是为了增加刀片的耐磨性。

网友(点评):
A65是氧化铝陶瓷,A66N除了氧化铝还有碳化钛,涂层是氮化钛,提高表面韧性而不是耐磨性。

楼主:
引用 网友C:
A65与A66N都是氧化铝基陶瓷刀片,但A66N是在A65的基体外面又涂层了,涂层是为了增加刀片的耐磨性。

弱弱的问一句,陶瓷刀车削Cr12MoV时需不需要加切削液?

网友(点评):
陶瓷刀片不推荐切削普通钢件。

网友:
Cr12MoV被广泛的应用的焊管模具,淬火后硬度HRC58-64,建议硬车选用陶瓷刀片RNGN型或RCGX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