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封问题:图为我们做的机构,但是安装有点费劲

楼主(2014-04-16):
一个直径60内径52长度200的一个管,前端焊死,后端可拆卸的密封结构。整体形状还是一个圆筒形。放入水中打压10MP,不进水。各位大侠有啥好办法没,图为我们做的机构,但是安装有点费劲。

网友:
你可以借鉴一下油缸的原理

网友A:
确实不太好安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实不太好安装

有啥好的结构吗?

网友B:
如果可以的话把200长度加长,可以210!

网友C:
好像不太明白,有个类似槽的东西是什么?还有两个件之间有间隙吗?
另外那个地方不好装?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可以的话把200长度加长,可以210!

长度加长有什么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像不太明白,有个类似槽的东西是什么?还有两个件之间有间隙吗?
另外那个地方不好装?

先把里面的那个盖塞住,外面再加个帽。两个密封。你说的那个是i一个拉手,里面的那个盖不好拿出来,用拉手拉。间隙有。两个盖密封,和间隙没关系吧。

网友C:
有间隙的话内部压力会让内部的盖压出来,间隙就没了(不知理解的对不对)
拉手的结构没看出来,我一般采用螺纹(注意不要钻透),拆盖时用螺钉就行了

至于两个密封,其实没什么必要,实在想增加可靠性的话,可以在内部盖上加两个O形圈
另外,外边的O形圈不好,因为安装时外部盖是旋转的,在压缩O形圈时还要相对转动,O形圈一般要避免这样安装

祝楼主一切顺利!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间隙的话内部压力会让内部的盖压出来,间隙就没了(不知理解的对不对)
拉手的结构没看出来,我一般采用 ...

东西是受外压的内部没压力。一个密封圈安装都费劲啊。大侠抛开我的这个结构,看看有没有更好的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