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集成块如何检验它的油路?(质检)

楼主(2014-04-16):
由于设备条件有限,无法用专业的检测工具检测。还请专业人士给点参考意见,谢谢!

网友:
不是高手,见过有人用嘴吹烟来测试通断

网友(点评):
用色烟,空气压缩机带动,0.5mpa足够。

楼主:
用嘴吹烟用过,不太准确。

楼主:
不知找到那些生产各类阀的厂家是怎么检测的?

网友:
吹烟法,操作简单,效果直观;

网友(点评):
虽然多次听说炊烟法,但是我实际检修的过程中可是把自己nong的不轻,也没对准,请大侠详细讲讲自己的经验吧

网友(点评):
楼主说的是检测油路,就是说孔孔是否相通。可以用一段PU管,再找块棉布。PU管一端塞进阀块上孔中,周围用棉布包一下一手按住阻止烟冒出,PU管另一端吹入烟,观察阀块哪些孔有烟冒出。多孔多次同样操作。。。

网友A:
我曾经用过压缩空气来检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曾经用过压缩空气来检查

嗯,加上色烟,更直观

网友:
检查光源、气动工具、磨头等硬件,最主要懂原理、油路会操作的人,仔细、工作态度很重要

网友:
可以用内窥镜的方法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