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4-17):
引用 网友A:
工艺要求很简单的,就是1.0mm的镀锌平板,折成半圆型,两端没有任何折弯,工件长度约在1000mm左右,前提是 ...
楼主好~ J
你说的这个东西虽然可以做,但是最终效果可能会差强人意。因为你的直刀,只能采用步进的方式折,但是最后一两步会有干涉,可能导致不能成型。
所以建议使用成型模具,这种模具,如果贵司有机加的话可以自制。如果没有或者因为产品数量少等原因不能使用成型模具的话,那还是用常规的模具来加工吧。折好以后按需整形。2 \. D Z
用常规模具步进加工方式的原理是将板件加工成多边形,以尽可能接近圆弧的形状。所以需要确定折弯步数以及每一步的折弯角度。
$ X$ E0 S d4 f5 Z( f折弯的步数要根据下模来确定。因为每一步折弯的角度都比较大,所以可以使用较小的下模。1mm板厚一般使用6mm下模,但这里可以使用小一点的。估计最小的下模也有4mm吧,那这里就用4mm下模来计算。R13是内半径吗?如果是,那加上一个板厚就是R14,R14的半圆弧长是43.98,但是计算展开的时候,要比这个数值略小一些。实际展开尺寸是多少,贵司自己去计算吧。根据展开尺寸和下模开口宽度确定折弯步数。这里就用43.98和4mm下模来算,每次步进的尺寸是下模开口尺寸的一半再加一点,这里就确定为2.2mm吧,也就是加了0.2,但这不是固定的,可以根据自己经验决定。用展开尺寸除以2.2,就可以得到折弯步数,大致为20步。
接下来确定折弯角度,半圆对应的角度是180°,180°除以20步=9°,但不是折弯要折9°,而是用180°—9°=171°,这就是你每一步的折弯角度。! y( @ @
方法就是这样,不难。但是有点麻烦。鉴于你说圆弧两边没有其它折弯边,所以建议你从板件的中间开始加工,因为从一边到另一边的话,板子刚开始有点不好拿,而且需要编程20步,从中间的话就比较好操作一点,而且只需编程10步,到时重复一次,折完一边以后调头过来折另一边就行了。
说得不详尽的地方,可以自己再去研究研究 |

网友(2014-06-10):
6楼太专业
赞一个!!!!

网友:
做个R上模

网友:
做个上模

网友(2014-11-19):
引用 网友A:
工艺要求很简单的,就是1.0mm的镀锌平板,折成半圆型,两端没有任何折弯,工件长度约在1000mm左右,前提是 ...

如果采用步进的方法可以先折两边再折中间的吧

网友:
没说清楚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主好~
你说的这个东西虽然可以做,但是最终效果可能会差强人意。因为你的直刀,只能采用步进的方式折, ...

贵公司用的是村田设备?

网友(点评):
小弟退出钣金加工行业已经快三年了,以前玩的是村田的折弯机,型号HPB20030

网友:
钣金这个东西你就别想搞的那么准,凑合着用吧

网友(2018-01-06):
先把分赚了!  P2 j' g: J$ U# 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