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叉孔如何去毛刺?

楼主(2014-04-16):
如下图,直径4mm孔,工件里面的交叉孔如何去毛刺?目前使用高压清洗效果不理想,不知论坛里大侠有没有经验分享,要效率高的批量加工。

网友A:
火焰也是一种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倒角

怎么倒

网友:
电机带动钢丝刷

网友:
我们现在也是有类似的问题,压力超过40MPa的话人很容易累,低了又去不了毛刺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怎么倒

定做专门的倒角刀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定做专门的倒角刀

倒角边不是圆的,不好倒吧!

网友:
3D曲面的,就是去毛刺性质的

网友D:
你这个是什么材料?孔是多大的?
你现在用的多少压力?

去毛刺我比较懂了。
有那种尼龙刷内嵌SiC的。可以热爆炸去毛刺。也有成型的反倒角刀。但是都是专款专用,你这啥啥都没有,怎么帮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火焰也是一种

谢谢,长见识了,对工件的材质有要求吗?

网友:
我也刚遇到这样的问题,我是用个小钻头插到毛刺处,然后别住转一圈。。还好只有几百件。。求好方法

网友:
点解加工。我这边就是这么干的。

网友:
盐酸腐蚀,化学方法有点慢。

网友:
通天然气,爆炸法去毛刺。

网友:
貌似有化学去毛刺的方法吧!不知可不可以。

网友:
这个是等径相关线,毛刺相对难去除,帮过一家去除过5mm的孔,我专门生产这类刀具的,如有兴趣可以短消息
或QQ:313721587

网友(2014-08-03):
www.burraway.com.cn

网友:
这个貌似横有难度,做个小棒手工修模可以吗?

网友:
酸洗可以的。

网友:
手工电磨

网友:
化学去毛刺吧,这个省心就是慢点.

网友:
尺寸大的话,磨吧

网友:
可以尝试电解去毛刺,或者刷子刷。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倒角

4mm的孔不知大侠是用什么样的刀具进去倒角的,请不吝赐教

网友:
引用 网友E:
4mm的孔不知大侠是用什么样的刀具进去倒角的,请不吝赐教

反面倒角刀,可以张开的

网友:
喷砂,喷粗砂难道也不行吗???LZ试试1!

网友:
这可以么

网友:
用研磨膏往孔里注射,现在好象有这样的设备,上网看一下,

网友:
磨粒流或者热能去毛刺

网友:
喷砂、超声波抛光、电化学抛光等都值得尝试

网友(2015-02-03):
磁力去毛刺机0.2*3的针可一试

网友:
如果你采用的是加工中心,给你推荐一种交叉孔倒角刀,可以专门去毛刺,不过标准孔径最小是φ4mm,估计需要非标刀具。

网友:
钢丝刷挺好的。

网友:
我们也是想解决这个问题,交叉毛刺很难去除

网友:
简单。爆炸。

网友(2018-02-24):
什么材料

网友:
流体交叉孔去毛刺可以试试的,只要不是塑料材质的就行

网友(2018-05-09):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是什么材料?孔是多大的?
你现在用的多少压力?

我也有类似毛刺问题,留 个联系方式吧

网友:
磨粒流去毛刺,百度搜一下,生产厂家在昆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