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运输机构可以达到以下要求?请教各位大神

楼主(2014-04-16):
7米的管道60度斜度运输粉末,管道直径在200~400mm之间,如何把料从底端送到顶端?该采用什么输送结构?

网友A:
首先要明确是什么粉末?粉末的密度、粒度。

楼主:
螺旋传送不行 太长 轴会变形

网友(点评):
7米螺旋已经很短了,输送量多少?

网友B:
斗式提升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要明确是什么粉末?粉末的密度、粒度。

密度和石灰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斗式提升机

在管道内运输,怎么提?

网友C:
要计算量吗?如果只是送上去的话可以使用真空和压力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计算量吗?如果只是送上去的话可以使用真空和压力试试。

考虑过吸料机  但是不行

网友(点评):
是什么不行啊,吸不到吗?可以分段吸吗

网友:
搞个类似水泥泵行不行。。。。。。。。

楼主:
引用 楼主:
螺旋传送不行 太长 轴会变形

现在预计在14分钟3~10吨之间,具体看设备情况  ,用螺旋的话轴用什么材料合适  管道可能会加长

网友D:
用气力输送。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气力输送。

700度高温   用不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考虑过吸料机  但是不行

700度高温   不分段

网友:
现场不知道是什么样子,链斗输送机不知道能不能使用。

网友(2014-06-01):
用螺旋传送机 保证灿问及

网友:
用螺旋传送机 保证没问题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