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固定剪叉式液压升降台,参数计算

楼主(2014-04-16):
给位大神们,求助啊!!!

额定载荷 2.5t ,最低高度 360mm,最高 1700mm  平台尺寸  1800x1000mm  额定油压 16Mpa

升降台各个参数的计算怎么办啊??

可不可以给个实例作为参考啊

网友:
和我遇到的情况一样,我的是最低高度600.最高1700,平台1200*800,承载1吨,用了两个HOB 80*325的中压油缸,500KG以下轻轻松松升起来,再站两人就起不来了,明天继续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油缸行程 325。按照你图片上的受力位置能升高1100吗

网友(2017-07-21):
这个最后做成功了嘛?有做这个产品的嘛?我想购一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