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金属材料AVP是什么材质?

楼主(2014-04-16):
意大利客户加工件提出材质AVP,哪位高人知道对应国内材质是什么,请指导。急用,谢谢!

网友:
我百度的结果是:AVP是易削钢。  是利用冷拉挤压技术,通过精确的模具,拉出各类高精度,表面光滑的圆钢,方钢,扁钢,六角钢及其它异型钢。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AVP是易切钢一类的,能具体到详细牌号吗?比如:35#或35CrMo或其他,期待你的答复!

网友:
冷拉快切钢么?快切钢材一般都是含硫高的。汽车上用的多。价钱低,在不重要场合用。常见线材。

网友:
根据二楼的描述,楼主可以用1215戓12L14代用,这些都是常用的易切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