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懂销轴加工的前辈吗?请指教

楼主(2014-04-16):
            小弟想做装载机上面的销轴,   用什么设备做比较效率,听说有全自动的专门做销轴的设备,可车螺纹,钻内孔,攻丝,的销轴自动 加工车床,  有了解这方面经验的前辈希望分享点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走心机?

就是做这样的销轴

楼主:
引用 楼主:
就是做这样的销轴

   有的外圆需要车上螺纹,   圆柱中间 需要钻上孔攻丝,打黄油

网友B:
这样的件不太有可能有这种车床把,头是易型还这么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的件不太有可能有这种车床把,头是易型还这么薄。

头上的异形,是冲压件焊接的, 其实是普通圆钢加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头上的异形,是冲压件焊接的, 其实是普通圆钢加工的

你的意思是加工好后在焊接上去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