粘胶的后平衡块拆卸

楼主(2014-04-16):
如图后平衡块已经用乐泰620胶水粘接在转子轴上,我今天用热风枪吹了很久,然后用老虎钳拔,没反应,不知道各位大侠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前提是保住转子轴,或者最好是平衡块在拆卸后也能用,各位大侠有什么好方法,在下谢谢了。

楼主:
转子与后平衡块,距离相差2.5MM,不知道能不能用一垫底工装,垫住后平衡块底面,然后用千斤顶压转子轴头部的方法,把后平衡块给取下来。

网友:
拉轴器拔。

网友(点评):
拉轴器多少钱一个。

网友(点评):
上淘宝查询。

网友(点评):
怎么小的平衡块也能拉出来吗

网友(点评):
怎么小的平衡块也能拉出来吗?

网友:
这样试试:用布包住转子夹在工具1上,用工具2夹住平衡块,最后两个工具用力顺着轴扭转一个角度,把平衡块拧松。然后拉出来。

但是也有风险,如果转子和轴的摩擦力比平衡块的摩擦力小,那么转子会首先松动,而平衡块不松。你看着办吧。

网友:
弄个油锅,煮一下就开了!

楼主:
我是想保住转子轴,你到好,做起了厨师来了,还油锅。。。。

楼主:
有没有更好的答案,呼叫大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