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合格的机械工程师需要哪些理论知识

楼主(2014-04-16):
现代机械工程师需要哪里理论知识呢?听硕士朋友(主电的)说他同学(主机械的)能手算整个机器的动力学还有所有零件变形。鄙人小时候不乖,高中学历,误入机械行业,二逼画图师一枚。非标自动化设备设计过几套了,只能用软件搞搞动力学和有限元(水平只能供自己参考,不要细究非标制造不严谨啥的.分析结果没有啥的,非标的安全系数肯定要留余量的),还好没出啥大事。

鄙人也了解了下大学专业课,基本讲的了解一点。请教大大们要达到用手来计算需要看哪些书籍完成哪些步骤?针对单个零件材料学和理论力学讲的很清楚,但是整机分析是什么个步骤?好像没书可以参考。我机械理论不是很好有的地方可可能表达错了,还有矩阵论怎么学呀?

网友:
你还高中学历,误入机械行业
我还是初中学历误入机械行业

也做了差不多5非标自动化了

感觉自己都只懂那些很肤浅的东西

就像8爷说的内心没底气

又不知道从何下手,而每天工作又很多

网友(点评):
我还是有点底气的,至少也要软件分析分析,结果然后经验判断一下,和现实对比一下,只要能确定分析是正确的,那分析结果绝对可以参考

网友A:
看完高等代数,再看矩阵论应该就不难了
不清楚楼主说的 整机分析 要分析什么

网友:
能解决问题,所有跟这有关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完高等代数,再看矩阵论应该就不难了
不清楚楼主说的 整机分析 要分析什么

比如理论力学分析单个零件运动,材料力学分析单个零件变形,这个我可以理解。
但是整机要怎么去算呢?比如给你一个剪刀叉装置,要怎么下手去算?有没类似的整机设计计算的教程。。。就是听说别人用手工去计算这个整机(焊接骨架简单的静力学还会,机器一动加上惯性力啥的俺就不能理解了)。我没接触过表达的不是很清查。希望有大大指点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比如理论力学分析单个零件运动,材料力学分析单个零件变形,这个我可以理解。
但是整机要怎么去算呢?比 ...

就是一个简化,把不关心的简化掉,如果要把全部因素都考虑,就只能凭经验了
比如你说的剪叉,因为零件都是小变形,整体分析的时候就处理成刚体
分析单个零件的时候用材力去校核刚强度,如果需要,再校核一下稳定性

拿你说的焊接骨架来说,用软件算静力又快又好,手算也没有问题
但就像998前辈说的,焊缝部分是各向异性的,在计算的时候应该如何处理
有动力响应以后,骨架会不会发生屈曲,什么类型的屈曲,结构的后屈曲性能是否稳定等

把整个系统剖分开来,每次只讨论你关心的部分,把其他的部分简化
现阶段,本人的水平也就这样,能想到的也就这些了

网友(点评):
有道理,这种方法叫做“隔离法”,极大多数情况下够用了。

网友:
上学的时候听到理论力学就头疼,哎……

网友:
楼主能不能分享下,你在工作中的方法

比如如何去用软件分析,校验

让我们学习学习

网友(点评):
先看看理论书吧,只少知道什么和什么有关,然后学个软件。。。就是把数学计算用软件代替而已,理论还是要懂得

网友(点评):
求推荐具体的书本,

网友:
机械感觉学不到尽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一个简化,把不关心的简化掉,如果要把全部因素都考虑,就只能凭经验了
比如你说的剪叉,因为零件都 ...

剪叉这块还是不是很理解,分出的单个零件有惯性力是怎么处理的?

网友(点评):
如果惯性力不大,动力学分析之后,就处理成作用在质心,大小等于质量*加速度,方向和加速度相反就行了,这是比较简化的算法

网友:
要学的多,经验也好重根

网友:
理论力学分析单个零件运动,材料力学分析单个零件变形

网友:
学无止境,不管任何一门学科,都是只知皮毛。学的越多越觉得知道的越少

楼主:
引用 楼主:
剪叉这块还是不是很理解,分出的单个零件有惯性力是怎么处理的?

是不是相应取出模型,在有限元静力学模块吗?里添加约束和惯性力和其他力,解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