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板料上,先用等离子扩孔到直径23,然后再在钻床上扩孔到直径25mm,可以吗?

楼主(2014-04-16):
     在一块长1.3M,宽0.6M的长方形板料上打直径为25mm的孔,共206个;打算先用等离子切割出直径为23mm的孔,这样能保证孔之间的相对位置,然后在钻床上孔至25mm,这样可行吗?扩孔是不是需要用扩孔钻?有人提出扩出来的孔的中心位置会偏,孔变成椭圆形?

网友:
偏应该不会,孔变成椭圆形倒是十有八九的事,应为孔太大了。本人也没有什么好方法。
不过孔在搞大点用绞刀效果应该会好很多吧。我想反正比扩孔强多了去了。

网友(点评):
建议说具体点,多厚什么材料。

网友:
楼主怎么没有说打好深啊。

楼主:
15mm厚的板料,钻通孔

楼主:
用的是Q450的材料,是不是直接用钻床钻孔效果好一些?只是需要定位孔的位置,打样冲眼很麻烦,

网友:
割了不好旷吧、怎么不直接钻

网友:
可以用激光切割机直接干出来。

楼主:
车间只有空气等离子切割机,精度不行,保证不了25mm的孔 ,

楼主:
这么多的孔,206个,相对位置一定要保证,每一个都打样冲眼麻烦,易出错;如果说扩孔还是会出现椭圆,(这些孔到时候还会家装外径25mm的钻套),是不是直接钻好些?

网友:
装钻套?你这是做制具?板不上铣床么?板面直接钳工校平?上铣床的话,直接走坐标镗孔好了

网友:
上铣床直接走坐标镗孔好了,这样孔精度要好一点。

网友:
估计你们是铆焊厂,没别的设备,只有目前这俩件,这样,哥给你出一招,你抬眼看,把钻头改了磨个23的导向,给你附个图!你看行不行

网友:
这么硬可以钻得动吗

网友:
膛可以吗

网友:
从你报的外形尺寸,加上孔的直径和数量,你这块板肯定会打的跟筛子似的,打这么多孔,考虑过变形没,这个板到时候肯定弯的不像样,还有孔里面放钻套,汗。等离子割出来的孔也太差了吧,本来你割的就不圆再用钻头打那样孔更玩完。

不知道你这个具体做什么用的,如果你想就是用钻头打出来,那么建议放在cnc或者铣床上面把孔点出来,然后用10左右的钻头打通,在用23的扩,不然你先加工到23在打到25,你绝对打不了的

网友:
以我的经验,等离子割过后钻孔钻不动的

网友:
找个数控洗一次放十块压一起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