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55度圆锥管螺纹被吃刀量怎么算

楼主(2014-04-16):
车55度圆锥管螺纹被吃刀量怎么算

网友:
提供圆锥管螺纹的螺距。大端值、小端值。材料、机床性能。这样才好参考吃刀量。

网友:
提供圆锥管螺纹的螺距。大端值、小端值。材料、机床性能。这样才好参考吃刀量。一般跟相近的圆柱螺纹相差不大。

楼主:
大连数控车床18T 螺距2.309  大径87.884 小径84.926  我干的活内径是85的,前边大径和小径是我查表得到的,但是没给我吃刀量。这个是要自己算,还是经验值?  加工的是铁件。

网友:
PT牙还是什么牙,还要知道基准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