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前辈求翻译!

楼主(2014-04-16):
Transmission half-joint ,Comenio 设备液压站用到的,其实是一类很简单的小件,请各位前辈赐教,多谢!

网友A:
是类似于联轴节之类的东西吗?跟它相连的还有另一半差不多的接头?

网友:
是机械件还是管路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类似于联轴节之类的东西吗?跟它相连的还有另一半差不多的接头?

已经确认了,是半联轴器,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