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轴承如何拆卸,才能不破坏呢

楼主(2014-04-16):
现在这个轴承如何拆卸,才能不破坏呢,现在的方案都是靠顶外圈,怕到时候顶出来就坏了,调心滚子轴承,∅500/∅720X167,可能是黄铜保持架,不知道大家有什么好的建议呢?ps:轴不可以破坏掉

网友A:
我曾经拆过类似情况的轴承,需要详细的轴承尺寸,还有保持架类型,你能发张照片吗?轴承配合情况你知道吗,这样的轴承如果过赢0.3那还真是个难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曾经拆过类似情况的轴承,需要详细的轴承尺寸,还有保持架类型,你能发张照片吗?轴承配合情况你知道吗, ...

详细的尺寸有,配合公差不清楚啊,轴承型号:∅500/∅720X167,保持架好像是黄铜的,照片我明天发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曾经拆过类似情况的轴承,需要详细的轴承尺寸,还有保持架类型,你能发张照片吗?轴承配合情况你知道吗, ...

我猜会不会是k6或者m6的过渡配合,过盈量应该不会0.3那么大吧,前辈的意思是0.03?

网友B:
轴承配合公差到了加三个丝就很紧啦,一般是0~+0.005  !

网友(点评):
加三个丝,去!小型轴承的非标思维。图示的轴承内径约在500,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轴承配合公差到了加三个丝就很紧啦,一般是0~+0.005  !

大侠有何高见?

网友C:
卧槽,这个东西设计就没对撒,轴的台阶是不能大于内圈的··

网友(点评):
上部端头 貌似没有大于内圈,否则怎么装进去的,最多相等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卧槽,这个东西设计就没对撒,轴的台阶是不能大于内圈的··

我说的是这个位置,需要预留拆卸空间的···

网友(点评):
为什么要预留空间

网友:
我这里拆过比你的小一个型号的,方法是先将滚柱全部拆下,再拉内圈,清洗后再把滚柱装换原。

网友D:
这么大的轴径,应该转速不快吧

热风枪,300℃吹内圈,拉马拉外圈,拿出来应该还能用

网友(点评):
300℃吹内圈,内圈会不会退火?轴承还能再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曾经拆过类似情况的轴承,需要详细的轴承尺寸,还有保持架类型,你能发张照片吗?轴承配合情况你知道吗, ...

大侠,轴承已经拆出,自己做的拉马,拉外圈,很轻松顶出来了

网友(点评):
如果通过滚动体传递拉力的话,这个轴承一般就不能再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么大的轴径,应该转速不快吧

热风枪,300℃吹内圈,拉马拉外圈,拿出来应该还能用

大侠,轴承已顶出,后天顶齿轮,直径1800,宽度900,大家伙,要被搞死的节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曾经拆过类似情况的轴承,需要详细的轴承尺寸,还有保持架类型,你能发张照片吗?轴承配合情况你知道吗, ...

后天顶齿轮,直径1800,宽度900,大家伙,要被搞死的节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曾经拆过类似情况的轴承,需要详细的轴承尺寸,还有保持架类型,你能发张照片吗?轴承配合情况你知道吗, ...

敢问大侠,现在拆这个齿轮,内径530,外径1800,宽度900,带键,配合公差未知,大侠可见过类似的齿轮与轴的配合,能大致猜测下配合公差是多少吗,是过渡还是过盈配合,我现在想,有键的话,估计公差是过渡,且中间配合长度没有900,轴中间段直径有避让,或者齿轮

楼主:
引用 楼主:
敢问大侠,现在拆这个齿轮,内径530,外径1800,宽度900,带键,配合公差未知,大侠可见过类似的齿轮与轴 ...

???

网友:
有专业感应加热装置,热胀冷缩原理,买一套,有备无患!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大侠,轴承已顶出,后天顶齿轮,直径1800,宽度900,大家伙,要被搞死的节奏

少看一个"0",差点害人了,十分抱歉!

这么大的家伙,俺没见过哦,估计只能用液压来顶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少看一个"0",差点害人了,十分抱歉!

这么大的家伙,俺没见过哦,估计只能用液压来顶了吧

拆出来了,250t左右,小日本高的阶梯轴,其实紧配合的就一半长度,过盈量在10丝

网友E:
820直径那个套子不是可以退出来吗,倒角处有拉的位置拆卸下来直接拉就是了。这么大的轴承过盈不会很大的,估计是过渡配合。用热油浇一下再拉。试一下直接拉嘛。

楼主:
引用 网友E:
820直径那个套子不是可以退出来吗,倒角处有拉的位置拆卸下来直接拉就是了。这么大的轴承过盈不会很大的,估 ...

后面做拉马了,直接液压顶出来,过渡配合,不大的间隙

网友(2014-06-23):
一边加热,一边拉马拉

网友:
装上去的时候紧不,公差范围在多少?0.05上应该可以啦下来,0.03下就难了

网友(2014-08-16):
学习了。。轴承拆卸也有很大学问啊。。PS:拉马  是神马东西,我去百度下

网友:
250t硬压不会把轴和孔拉划伤吗,过硬10丝

网友:
我们一般把油煮到130度左右,淋轴承,。。。。。。。。

网友(2014-10-11):
用油浴加热试试

网友:
调心滚子轴承一般的配合是过渡或者是微过盈的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