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个零件怎么装夹?高手指教

楼主(2014-04-16):
机床是经济型数控车床,普通三爪卡盘,数量大概每种50件左右.就怕做反面时夹不住.

网友:
一刀干完不就好了。

网友:
第二个反面好夹,第一个可以试试做一个简单的工装放面CNC倒角

网友:
楼上说得对。

网友:
你把那些公差要求什么的都标好再发图启不更直观

网友:
第一个用个软抓,掉个,软爪车一下,R168带出来
第二个,14.6按-0.02干,车个芯轴,放里,掉个也用软爪
另外你这是什么材料的,爱不爱变形?

网友:
一次装夹干完,然后切掉,就是有点浪费材料
太薄了,液压爪力量大容易变形

网友(点评):
这种活切别下料,省,下料你得给加工余头,切2个的切刀就行,最好别液压,如果是液压调爪距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