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自动切管机

楼主(2014-04-16):
想制作一台这样的机器,可是自己不太懂,恳求大师们讲解下:
1,只想用压缩空气带动气缸 做为主要动力(切割主机往返运动),不知道用什么样的气缸?
2,还有就是控制各个气缸才用什么原件

网友A:
这个同学,怎么说呢,你请人帮你搞可以吗?

网友:
自动切管机!之前研究过等离子自动切管机,你可以网上搜索一下视频看看,控制部分我可以做,其他部分的选择,我不是很了解~

网友B:
你要把整个的工艺流程搞清楚,还有机械部分(包括气动系统)的方案做好,控制部分不复杂,plc顺序控制就行了。

网友:
我原来单位就有2台,结构不复杂啊。

网友C:
这玩意 市场上已经很成熟了,为什么还要自己搞,得不偿失哦

网友D:
应当是小意思。气缸控制PLC就能解决。气缸用SMC。市场上此机应当有成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同学,怎么说呢,你请人帮你搞可以吗?

非常感谢  当然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要把整个的工艺流程搞清楚,还有机械部分(包括气动系统)的方案做好,控制部分不复杂,plc顺序控制就行了 ...

自己是新手 只接触过简单的机械式设备 自动化控制一点也不了解 plc也不太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当是小意思。气缸控制PLC就能解决。气缸用SMC。市场上此机应当有成品

这款机子市场上是有很多商家卖的,而且价格也不算太贵 ,但是我所需要切割的不是钢管 是一种其他的钢性物质,目前我们只是采用人工切割,消耗大量的人力物力,我是偶然在网上看到这款机械的,如果能够运用,光是人工费就节省一大部分。但这款机子貌似经过变速,是锯片慢速转动,而我们现在是大功率高速电机,其他的部位也需要很多改动。
现在最主要的就是带动切割机往返运动的气缸 用什么样的?能不能实现人工切割的力度,掌握速度等?
smc

是气缸型号 还是品牌?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玩意 市场上已经很成熟了,为什么还要自己搞,得不偿失哦

这款机子市场上是有很多商家卖的,而且价格也不算太贵 ,但是我所需要切割的不是钢管 是一种其他的钢性物质,目前我们只是采用人工切割,消耗大量的人力物力,我是偶然在网上看到这款机械的,如果能够运用,光是人工费就节省一大部分。但这款机子貌似经过变速,是锯片慢速转动,而我们现在是大功率高速电机,其他的部位也需要很多改动。
现在最主要的就是带动切割机往返运动的气缸 用什么样的?能不能实现人工切割的力度,掌握速度等?

网友E:
我们专业生产管类加工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们专业生产管类加工设备

也是生产图片的那款机子吗 ?

网友:
楼主那个机器有成品的,结构也不复杂,汽缸充气切割机下压,放气复位,用手动就可以了,自动就加感应器和plc,夹紧那里也可以一样的做,把手摇改成电机就可以了。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F:
    楼主所说的产品就像塑窗机器中的切割锯床一样,结构极其简单。气缸一般采用亚德客(台湾品牌),质量还行,价格不算太贵。控制气缸动作的是两位三通电磁阀就行。SMC是日本品牌,它的价格稍微贵了一点点。至于说气缸推力够不够大,这个需要看你的被加工件硬度如何,算一下再按照手册选即可。
    自动进料部分一般装在切割机床旁边,其中包括进料加紧机构,输送轨道机构等部件。是否采用PLC需要看现场实际情况,如果加工尺寸很简单,那么只要在进料机构上设上行程挡块就行。如果尺寸变化较多,那还是用PLC吧。

网友G:
怎么没人建议油压呢?我看买台锯床,再“加点”控制检测,不很保险很通用吗?

楼主,到底锯什么材质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所说的产品就像塑窗机器中的切割锯床一样,结构极其简单。气缸一般采用亚德客(台湾品牌),质量还 ...

非常感谢,这款机车其结构是不算复杂,机械部分估计自己能够处理,现在就是在气缸的选型上不大明白,我专门研究过一些钢管生产厂家,厂子里的师傅告诉我,那是一种气顶油的气缸,我查了一下应该叫做“气液阻尼缸”,但不知道用到我的机床上能不能合理,至于控制部位,我想要得到的是:被切割物体送料到位后,切割机迅速下行,在锯片接触到物体后缓慢采用一定的压力进行切割,在物体切割完毕后,切割机器迅速上行回位,进行下一次的送料动作。
plc所能够控制的是不是几个气缸之间的协调动作呢?
另外我所需要的只有一个尺寸,最多也就两个。那么怎么控制比较合理呢?
再次感谢大师的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G:
怎么没人建议油压呢?我看买台锯床,再“加点”控制检测,不很保险很通用吗?

楼主,到底锯什么材质的啊 ...

主要考虑成本,油压结构复杂且成本会增加很多,所以还是尽量运用气压缸,另外我所需要切割的材质有一定的韧性,目前我采用的是大功率、高转速的电机带动白钢锯片高速运转,利用人工自行切割,效率非常非常低。所以现在渴盼大师给予详解

网友F:
楼主所说的气液阻尼缸在你那里也可以用,我试试上传几张十几年前做过的设备你看一下,希望对你有启发。F:\20121022024134_94740.png

网友:
我晕,发了一下居然啥也没有。我查一下,待会儿给传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所说的气液阻尼缸在你那里也可以用,我试试上传几张十几年前做过的设备你看一下,希望对你有启发。[/im ...

万分感谢!

网友:
      实在搞不明白怎么上传图片,只好文字解释一下了。99年我在济南天辰铝门窗机器制造有限公司工作时,设计过的一个产品就是铝型材切割锯床。他的工作原理就和你在18楼里面所说的几乎一摸一样。进料是靠步进电机带动同步带推动型材在输送滑台上面移动。切割长度规格也就4种。是采用PLC控制的。对于你的要求至多两种切割长度来看,可以采用单片机来控制,成本应该很低。
    我来说下纯机械结构解决进料尺寸变化的问题:
    1、在控制操纵台上面设置两个开关,在锯床工作平台出料端分别控制两个气缸的顶板顶出或落下,这两个气缸顶板顶出的位置分别为你需要的那个尺寸。你需要切那个尺寸就按哪个按钮,让哪个气缸顶出来就行。
    2、进料输送滑台上设置一个气缸推动型材前行,直至顶到出料端的气缸顶板上。起一个辅助夹紧和定位的功能。
    气缸的选型上,推动锯片前行的可以选用气液阻尼缸,他的工作行程靠油缸,回程靠气缸。速度符合工作要求。其他的气缸选择,最基本的需要计算你的物料重量就行,再乘上个1.2的系数。品牌选亚德客也行。
    十几年以前的设计当时没有想着留下什么CAD图纸,楼主若想了解详细结构,可以上那些有关铝塑门窗锯切机床的网站上找一找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考虑成本,油压结构复杂且成本会增加很多,所以还是尽量运用气压缸,另外我所需要切割的材质有一定的 ...

我,不可能不考虑客户用起来之后的使用维护成本。
如果你只想用半年就不用这个设备了,那还是用气缸吧。
如果想用一年以上,那就好好“算成本”。

另外,气缸很难控制长期稳定的给进量,而油缸相比稳定得多,也很好调。

找机会看看锯床是怎么动的。
气缸只能拼命地往前推,而油缸能做到一定的恒速给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