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款料有什么好的方式自动供料?

楼主(2014-04-17):
最近遇到一个难题,做开关的设备,前端开关铜触片无法振动盘供料,客户又不同意做成料带,请教各位做过开关及自动送料设备的前辈,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还有触片表面那个银触点表面不能有划伤现象,谢谢了。

网友A:
单个触片的我做过,形状跟你这不一样。
我现在需要那个铆接银点的设备,你有没有相关资料的?

楼主:
不好意思,我没有那个铆银触点的资料。请教一下,你单个触点的是怎样供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个触片的我做过,形状跟你这不一样。
我现在需要那个铆接银点的设备,你有没有相关资料的?

不好意思,我还没有那个铆银触点的资料。请教你之前的单个触片是怎样供料的,谢谢!

网友B:
人工上料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人工上料

那还要自动化设备干嘛呢

补充内容 (2014-4-17 21:44):
有做振动盘,自动送料的前辈,及各路英雄,如有好的解决对策,经评估确实可行,愿付报酬。

补充内容 (2014-4-17 21:49):
如有振动盘厂商有解决对策,可私聊,详谈。我们公司一年也需要很多振动盘,不差订单,就是怕质量不过关,之前的供应商做的振动盘,在送料过程经常卡料。我的联系方式,18013272225,宁波普利达。

网友(点评):
不能划伤,只能单层摊开了,CCD

楼主:
高手,大侠们,出来帮帮忙吧。

网友:
我那个形状做振动盘不难,你这个太异形了,考虑挂着出料,你问下怡合达,上海那边也有很多做振动盘很厉害的厂家。
外观要求高用频率高一点的振动盘,不过不可能一点划痕也没有。
请问知道是哪个公司或厂家做的银点铆接吗?不胜感激。

楼主:
真的不知道,这个 银触点,也要我们自己铆接,还没有好的对策。

网友C:
银点铆接这个确实很难搞,现在搞一个开关的银点铆压,还没想出较好的方案;不知那路大侠有较好的思路?

网友D:
唉,端子做成料带可以省多少事,只为一点成本,付出更多成本

网友(点评):
做成料带是什么样子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唉,端子做成料带可以省多少事,只为一点成本,付出更多成本

是啊,可是客户不同意啊,说模具已经开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银点铆接这个确实很难搞,现在搞一个开关的银点铆压,还没想出较好的方案;不知那路大侠有较好的思路?

兄台之前有做过银点铆接吗,能不能提供一下之前出现的问题点,我好有些参考,谢谢了,不胜感激!!!

网友(2014-11-10):
我也碰到了这样的问题,只是没有“银点不能划伤”这条,也是相当棘手!
期待中!

网友(2016-09-02):
可以用震动盘送料

网友E(2016-12-17):
我司专业生产弹片铆银点设备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司专业生产弹片铆银点设备

能不能共享下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F:
能不能共享下资料

2851257097 加一下QQ 吧

网友(2017-02-06):
采用料盘来料

网友:
没有做过这种类型的

网友(2017-05-02):
银点焊接完后是将成品丢在箱子里吗?如果是丢的,那银点肯定会有划伤;如果不是丢的,那就好办了,将成品按规律摆在吸塑盘里,吸塑盘在叠起来放在胶箱里;所有自动化,来料处理是最难的,有同感的顶一个

网友(2017-07-18):
看过了前面的帖子 其实现在有很多这样特点的产品供料思路
由于产品镀金 镀银 上料容易产品问 产品与上料机构间互相磨损 在镀层很薄时 表面划伤或影响后续处理工艺
根据这样特点要求 产品上料 供料分离 一般有两种方法
一种是像前面的产品已经个个都作成分开 要把他们放到软材料上如吸塑盒 作分离 排序
一种在冲压时留一点 作成一串 后序工序取料分离
不管哪种 都是分离 排序过程 为后序自动化准备
实际上楼主所提问题不光是产品设备 更多是生产流程重构
一点愚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