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材料清单问题

楼主(2014-04-17):
  第一次发帖 请指教

  本人新手做了一个挡水的外壳罩子 在生成清单的时候 垫片和螺母等只生成了最后总装配的部分 而作为零件加入的装配体中螺母等并没有计算在内 请问如何解决。。。。

补充内容 (2014-4-17 12:05):
谢谢两位的回答 可能我没说清楚 我是SW自动生成的清单 只有总装图里的零件统计并没有分图中材料的统计 这次的东西很简单没关系 但如果是复杂结构 最后出清单是否只能先统计分图再最后汇总呢?能否一步到位?

网友:
要么告诉老大,反映情况;要么直接和供应商沟通,看怎么解决咯。这个东西不贵,应该不是个大问题

网友:
自己买了再报销

网友A:
在SW中插入材料明细表,在打开的 材料明细 表的PropertyManager中材料明细表类型的选项下选择  仅限零件
这样子装配体中的零件就可以列出了,如果需要把零件归类到各个子装配体下,在零件配置分组下做相关选择就可以了。
以上内容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SW中插入材料明细表,在打开的 材料明细 表的PropertyManager中材料明细表类型的选项下选择  仅限零件 ; ...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