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莫氏锥度的问题

楼主(2014-04-17):
这是百度知道上的一段话:

在很长的时间段内莫氏锥度,有很大的推进机械发展的作用,在加工企业还会广泛使用锥柄刀具,锥度的设计,多用于机床上,如镗床,园车,钻头等主要作用传递扭矩,并且安装拆卸方便,莫氏锥度号代表不同的锥角,锥角越大传递扭矩越大 高精度的不可能会用锥柄安装刀具,低精度的也不在乎锥度的1度的不同这个主要是结合《弹塑性变形理论》来计算的,1:20是基准,微小的跳动是因为尺寸大小所影响的形变不一样造成的。莫氏0号锥度是1:19.212,莫氏1号锥度是1:20.047,主要是因为直径影响了屈服强度和变形量,所以得进行调整、修正。这个锥度也可以说是经过长期试验的一个经验公式。0号的外径D=9.045的材料A在作用力F作用下的屈服强度和形变量与1号外径D=12.065的材料A在作用力F下的屈服强度和形变量是不同的,所以要予以修正。莫氏锥度是一个锥度的国际标准,用于静配合以精确定位。由于锥度很小,利用摩擦力的原理,可以传递一定的扭距,又因为是锥度配合,所以可以方便的拆卸。在同一锥度的一定范围内,工件可以自由的拆装,同时在工作时又不会影响到使用效果,比如钻孔的锥柄钻,如果使用中需要拆卸钻头磨削,拆卸后重新装上不会影响钻头的中心位置。莫氏锥度,有0,1,2,3,4,5,6共七个号,锥度值有一定的变化,每一型号公称直径大小分别为9.045,12.065,17.78,23.825,31.267,44.399,63.348。主要用于各种刀具(如钻头、铣刀)各种刀杆及机床主轴孔锥度。莫氏锥度又分为长锥和短锥,长锥多用于主动机床的主轴孔,短锥用于机床附件和机床连接孔,莫氏短锥有,B12,B16,B18,B22,B24六个型号,他们是根据莫氏长锥1,2,3号缩短而来,例如B10和B12是莫氏长锥1号的大小两端,一般机床附件根据大小和所需传动扭矩选择使用的短锥,如常用的钻夹头1-13毫米通常都是采用B16的短锥孔.锥度角对工件有一个锁死的功能,对不同大小,改变度数使锁紧力适应刀具重量 莫氏锥度分为0~6号,斜角度数:0号3.2 。1号3.5。2号4.0。3号4.5。4号5.3。5号6.3。6号7.9。号数越高,大端直径越大,传递的转距就更大。

楼主:
公制锥度,以大端直径标注.主要用于较大主轴锥度,刀套,刀杆
号数 锥度C 外锥大径基本尺寸D
0      1:19.212       9.045
1       1:20.047     12.065
2       1:20.020      17.78
3       1:19.922      23.825
4        1:19.254     31.267
5         1:19.002    44.399
6        1:19.180     63.348

楼主:
问题一:“锥角越大传递扭矩越大 ”“大端直径越大,传递的转距就更大”,对不对?

问题二:”主要是因为直径影响了屈服强度和变形量,所以得进行调整、修正“,根据二楼提供的数据,锥度变化也是不规则的啊?

问题三:摇臂钻锥柄后的扁头到底是传递扭矩还是其他作用?

网友:
前段时间,前老板买了个旧铣床,没配刀柄的,倒腾倒腾,还买错了,关于莫斯锥度只知其名,不知道详细。公司又没给我电脑联网,费了翻周折才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