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床压柳工艺

楼主(2014-04-17):
本车间生产一种配件需将一块3*30*102mm的镀锌板与两块1.0*25*125mm的镀锌板用实芯的5*8mm的铁柳钉固定在一起,保证两块1.0mm的板材可以旋转。车间现生产方式:一副冷冲模与10T的普通冲床生产,效率太低每天一个人每天最多生产1500个,跟不上后道工序生要。求高手指导有没有别的加工办法提高生产效率。

网友A:
工艺过程是:手工取放料,由冲床冲压铆钉?
这样的话可以考虑使用自动取放料,实现自动化操作咯。

网友(点评):
个人感觉实现自动化的成本要远远大于其预算

网友(点评):
自动化没想象的这么费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艺过程是:手工取放料,由冲床冲压铆钉?
这样的话可以考虑使用自动取放料,实现自动化操作咯。

怎样实现自动取放料呢?增加什么样的工装呢?求详解,谢了

网友(点评):
3 2句话说不清楚,得具体看产品来料状况,产品工艺和步骤,技术要求等

网友:
个人愚见:1.首先的看你们公司是不是有其他的生产条件实现,如果没有的话放出去外协加工成本会增加(承受范围可接受另议);2.是否可以在裁剪你3mm板材的同时制成小孔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