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径13的销轴能承受多大拉力,受力平凡

楼主(2014-04-17):
请各位师傅,我设计一个直径13的销轴在工作状态要受一种拉力。不知道该销轴能承受多大力?
请大家帮忙。

网友:
翻课本吧,校核受剪、压馈,这样简单的问题还是慢慢的自己动手好!

网友:
你材料什么都不给算什么,怎么判断

屈服/抗拉-强度极限,弯曲/剪切-疲劳极限都是材料力学性能,把前面这些根据工况除以安全系数确定相应的【许用应力】

然后保证实际正应力/切应力 大于【材料许用值】即可

网友(点评):
说的没错

网友A:
图纸不是很清楚,仅知道向下的拉力,相对应的向上的拉力 受力位置 看不出来,假如是紧贴板子,就会纯剪切,假如有间隙,需考虑弯曲。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纸不是很清楚,仅知道向下的拉力,相对应的向上的拉力 受力位置 看不出来,假如是紧贴板子,就会纯剪切, ...

考虑的很周到!嗯,是这样的

网友:
你什么都不给,我也不算
目测一吨

网友:
什么材料,什么热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