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高手关于气浮导轨的求助

楼主(2014-04-17):
本人需要设计一个气浮导轨,小弟有个疑问就是在垂直方向上怎么让气浮导轨移动?希望能得到各位高手的帮助,谢谢

网友:
感觉很先进,强烈关注

网友A:
垂直方向上怎么让气浮导轨移动,这个问题我不是很理解,气浮导轨只能起到支撑作用,无移动动力。
移动可以通过几种方式,钢带传动,浮动螺母的丝杠传动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垂直方向上怎么让气浮导轨移动,这个问题我不是很理解,气浮导轨只能起到支撑作用,无移动动力。
移动可以 ...

估计是我说的不是太明白,您看一下图片,后面有个气缸配重的机构这是怎么与前面连接的呢?

网友B:
这个问题的确有点......只是垂直方向不明白是么?那水平方向你打算如何让它移动呢?垂直方向多考虑个重力影响就行了。

网友C:
楼主在百度搜一下“气浮轴承”图片看看实物就有感觉了
气浮轴承只是一个支撑作用。
像你发的图片,配重气缸相当于助力机械手上气缸的作用,为减少丝杠受力设置的。
至于如何连接,只要能平衡移动件的重力,怎么连接都行。我见过三坐标上配重气缸用钢丝绳连接的。
不过气缸是定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垂直方向上怎么让气浮导轨移动,这个问题我不是很理解,气浮导轨只能起到支撑作用,无移动动力。
移动可以 ...

谢谢您的解答,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的确有点......只是垂直方向不明白是么?那水平方向你打算如何让它移动呢?垂直方向多考虑个重力影 ...

水平方向上不移动,直接旋转,谢谢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在百度搜一下“气浮轴承”图片看看实物就有感觉了
气浮轴承只是一个支撑作用。
像你发的图片,配重气 ...

谢谢,小弟学习受教了,感谢您的回答

网友A:
普通的Z轴驱动配重有很多种形式,有通过链轮连接配重的方式,有用气缸或者油缸反向推动的方式,都是为了抵消掉运动部件自重,从而使驱动机构不用那么大的驱动力,这是实现精密驱动的基础。对于气浮导轨来说,气浮导轨存在两种状态,两种状态下的摩擦力是不一样的,因此很少使用链轮配重机构进行平衡,一般都用气缸进行配重。但是气浮导轨在使用过程中,通气状态和不通气状态,滑块的位置是不一样的,通气之后滑块会带着溜板抬起一点点,这一点点高度等于气膜的厚度。所以气缸与溜板连接不能使用刚性连接,而是应该用X,Y方向可以自由滑动,Z方向限位的连接,比如膜片连接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普通的Z轴驱动配重有很多种形式,有通过链轮连接配重的方式,有用气缸或者油缸反向推动的方式,都是为了抵消 ...

您说的太对了,感谢指导,确实是您说的那样,我也决定采用气缸配重

网友D:
气浮导轨可以先理解为普通导轨,起到支撑导向的作用,一般用气浮导轨都是高精密的运动,作用是什么呢,消除普通导轨的机械摩擦
和微观的不稳定性,使运动处于无摩擦的状态达到一个非常好的运动水平,一般搭配直驱电机,或者手动的也有。
Z轴就要考虑配重,有很多种形式的配重!

楼主:
引用 网友D:
气浮导轨可以先理解为普通导轨,起到支撑导向的作用,一般用气浮导轨都是高精密的运动,作用是什么呢,消除 ...

您好,我的气浮导轨是用来带动圆度仪的传感器上下移动的,老师说的让用气浮块,我现在准备用气浮块,谢谢您,气浮块的设计是不是还要参考气浮轴承的设计?

网友D:
引用 楼主:
您好,我的气浮导轨是用来带动圆度仪的传感器上下移动的,老师说的让用气浮块,我现在准备用气浮块,谢谢 ...

嗯 其实他们是都是气浮导轨 。。。。设计的形式不同而已
有空可以交流 Q1024540961

楼主:
引用 网友D:
嗯 其实他们是都是气浮导轨 。。。。设计的形式不同而已
有空可以交流 Q1024540961

好的,谢谢你啊,加你了

网友:
感觉很复杂

网友A:
一般来说,气浮块都是搭配大理石基面使用的,而且气浮块在使用过程中会有很多问题,建议你购买成套的气浮产品,自制的气浮导轨需要你克服振动等问题。
总之,如果设计前没有经过仔细计算和成熟的石墨块加工工艺,气浮导轨会把你搞疯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来说,气浮块都是搭配大理石基面使用的,而且气浮块在使用过程中会有很多问题,建议你购买成套的气浮产 ...

谢谢您的提醒,目前我这是毕业设计知识理论上的做出一个东西,估计能把这个东西做出来就行了,并不需要实际使用

网友(2016-08-03):
引用 楼主:
估计是我说的不是太明白,您看一下图片,后面有个气缸配重的机构这是怎么与前面连接的呢?

后面的气缸,是平衡前面的Z轴滑板的重量的,气浮在本质上就是直线导轨滑块,它的一般动力源是直线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