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的过载试验怎么做简单可行

楼主(2014-04-17):
用的艾默生的通用变频器EV1000系列的变频器,额定功率5.5KW,驱动一个3KW的电机,用在一个输送机上用于变档速,现在客户要求做过载试验,主要是看一下变频器有没有这个功能,如果往输送机上加大货物载荷的话,可能变频器还没有过载保护,输送机自身就变形垮了,所以求助各位有没有简单的方法?

看变频器的手册,上面介绍说有变频器过载保护和电机过载保护两个概念,变频器本身可以输出150%额定电流一分钟,180%电流三秒钟,而对于电机过载保护有个系数,调整它可以使不同功率的电机与变频器的额定电流值相匹配,限定变频器的输出最大值,默认是100%,所以想问一下如果调整这个值到30%的话,是不是相当于使用原来的普通载荷,而变频器会采取保护措施,因为假如原来10A的限定值,现在是3A,然后变频器就会过载保护?是不是这个概念

不是电气专业的,跪求...

楼主:
第二个思路是一台变频器带动两台设备,看会不会过载,可行吗?

另外还要求做短路保护试验,现在计划是在变频器的输出侧在没有启动前直接短接,然后再启动变频器,请问这样会把变频器烧了吗?。。。

网友A:
楼主的理解是正确的,把电机过载保护比例调低就能测出是否具有这个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理解是正确的,把电机过载保护比例调低就能测出是否具有这个功能。

谢谢,的确是这个,呵呵,另外短路保护也测了,变频器没烧坏。。

网友:
直接用一个轮子带个卡的片的。

网友:
用两电机对拖啊

网友:
调低是最好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