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精加工喜欢刀尖圆弧小的工具?

楼主(2014-04-17):
Ra=F^2/8R   ,根据公式刀尖半径越大,粗糙度越小,为什么实际中我们喜欢用圆弧半径小的刀具呢,例如我们公司,粗车用R=0.8,精车R=0.4的,在下我很不明白,特来请教各位大侠。

网友A:
刀尖圆弧越大,切削力就越大,越容易产生变形。另外,刀尖越大,相应的切深就要增大,切深一增大,阻力也越大,也容易产生变形。因此,一般加工0.8粗加工,0.4精加工。大活可以放大,小活可以减小刀尖R。另外根据图纸要求。有些图纸根部要求R比较小,那就0.4也不能用。

网友(点评):
呵呵,也不尽然哦,也有大圆R 精的,比如镜面车!

网友(点评):
大圆角精车当然有,但是必须是工件刚性足够的情况下。比如有修光刃大R角铣刀片精铣发动机缸体表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刀尖圆弧越大,切削力就越大,越容易产生变形。另外,刀尖越大,相应的切深就要增大,切深一增大,阻力也越 ...

考虑的很周到!嗯,是这样的

网友:
同样进刀量的情况下,光洁度越好

网友:
见过我们车间的师傅用立车加工内孔使用大R光刀,大概能有R10左右,不过要加油且慢转速的,小R的需要高转速,多见卧车使用

网友:
刀尖圆弧小,适合精车,小进刀……光洁度高…

网友:
精加工吃刀量小这个很简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