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装的液压站都装什么液压油?

楼主(2014-04-17):
各位,老师傅,工装的液压站都装什么液压油?

网友:
按油泵的要求选择,一般46#较多。

网友:
我们用的也是46号

网友:
我们用的是100号

网友(点评):
井下的,冬天无法使用。

网友:
HM46(summer) or HM32(winter)

网友:
这主要是看你在什么设备上使用了,

楼主:
夹紧工件的

网友:
一般常用的就是46#或者是32#

网友(2014-05-27):
46抗磨液压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