镗铣主轴上的导向键4是什么情况啊

楼主(2014-04-17):
镗铣主轴上的键4是什么情况?用螺钉紧固么?求教!

网友:
看到图4的标注,应该不是紧固螺钉,应该是个键

网友A:
那两条虚线就是螺丝固定的,也可以打骑缝螺丝

网友:
导向键就是保证轴只能轴向运动,而不能做圆周运动。

网友B:
我认为那两个虚线可以是圆柱销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两条虚线就是螺丝固定的,也可以打骑缝螺丝

那请问,这个键4是要作为一个零件加工的,是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认为那两个虚线可以是圆柱销

圆柱销,可以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两条虚线就是螺丝固定的,也可以打骑缝螺丝

是的,就是那个键4如何安装在空心主轴上,以及这个键是不是需要另外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