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螺纹车成这样.....大师看看

楼主(2014-04-17):
表面一点不光,还有裂纹,怎么回事,求救

楼主:
A3料。

网友(点评):
我想应该是材质问题吧!A3料太烂了

楼主:
转数特地给慢了。300转      还有图纸上明明齿高是12.7-10.668=2.1  但是我购买的刀头高是单边1  就算X2 也就2啊    会不会杠刀啊

网友(点评):
2.1是直径。

网友A:
转速太低了。你用的VARGUS的VKX吗?换VTX试试吧。

网友B:
不用调质的?

网友C:
冲切削液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转速太低了。你用的VARGUS的VKX吗?换VTX试试吧。

大师,你说刀具的问题吗?这是美标的矮螺纹,我还是专门预定的型号,会不会是我这材料垃圾啊A3,都不能算做钢。

网友(点评):
你的转速太低了,你这个涂层不适合这么低的切削速度。你试试转速上到1500。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冲切削液了吗?

冲了,乳化液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用调质的?

嗯。我拿这个垃圾材料试做的。规定要1215易切钢料

网友D:
你是1次进刀吗?刀具没错,进刀量不大,转速不快,不会这样啊。

楼主:
引用 楼主:
大师,你说刀具的问题吗?这是美标的矮螺纹,我还是专门预定的型号,会不会是我这材料垃圾啊A3,都不能算 ...

1500???    额我床子极限是1600.   可以试试吗?大师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是1次进刀吗?刀具没错,进刀量不大,转速不快,不会这样啊。

真是 材料的原因吗?  Q235,20号钢。俗称A3

网友D:
引用 楼主:
真是 材料的原因吗?  Q235,20号钢。俗称A3

不是,你走刀是几次走完的;是1次还是几次。把转速调高,进刀分开进试试。

网友E:
楼主应该不是一次走完的
个人觉得A3料车程T螺纹没问题,但用起来估计就有问题
有裂纹会不会是本身料的问题?
转速太低的话表面光洁度也差

网友F:
转速调大,进给调慢,快刀斩乱麻和慢工出细活的优势要互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是,你走刀是几次走完的;是1次还是几次。把转速调高,进刀分开进试试。

4刀左右,最后20丝静车一刀。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应该不是一次走完的
个人觉得A3料车程T螺纹没问题,但用起来估计就有问题
有裂纹会不会是本身料的问题 ...

客户规定的,哈哈,用的怎么样咱就不管了。但是不光洁也不成。好像还要电泳

楼主:
引用 网友F:
转速调大,进给调慢,快刀斩乱麻和慢工出细活的优势要互补一下。

有道理,但这是批量的

网友(点评):
那就要仔细研究下工艺了,特别是适合你们车床和刀具的,还有材料。

楼主:
引用 楼主:
大师,你说刀具的问题吗?这是美标的矮螺纹,我还是专门预定的型号,会不会是我这材料垃圾啊A3,都不能算 ...

1000好多了,但是2边仍有边毛刺

网友:
看着像是刀具角度问题吧

网友G:
你用普通白钢刀車一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用普通白钢刀車一下试试

订购的专用型号的刀片,能磨我就直接磨了。美标T螺纹

网友H:
引用 楼主:
大师,你说刀具的问题吗?这是美标的矮螺纹,我还是专门预定的型号,会不会是我这材料垃圾啊A3,都不能算 ...

1500退刀能退出来吗,考虑下再试

楼主:
引用 网友H:
1500退刀能退出来吗,考虑下再试

1000

网友:
以前车过螺纹没有?要是没车过 肯定是系统参数有问题

网友:
转速太低吧,建议把转速调高,A3材质过软…最后车牙精车0.1mm两刀!

网友:
引用 楼主:
订购的专用型号的刀片,能磨我就直接磨了。美标T螺纹

你用白钢刀调T型螺纹试一下,看看螺纹表面是什么样的
先找到问题的根源,然后再往下研究

网友I:
转速加快点,精车余量留少点

楼主:
引用 网友I:
转速加快点,精车余量留少点

好叻

网友J:
转速肯定低了!1500应该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J:
转速肯定低了!1500应该没问题

1500有点震机床了,6150的床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