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平衡块用乐泰620胶水粘接在转子轴上,想弄下来难啊

楼主(2014-04-17):
如图所示,后平衡块已经用乐泰620胶水粘接在转子轴上,我今天用热风枪吹了很久,然后用老虎钳拔,没反应,施力点小。距离转子轴只有2.5MM,想发力,都使不上劲。各位大侠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前提是保住转子轴,当然最好是平衡块在拆卸后也能用。

各位大侠有什么好方法,在下谢谢了。

补充内容 (2014-4-19 15:41):
我想用火烤的方法还是不行啊,转子也是用胶水粘接的,怎么短的距离,后平衡块是被火烤下来了,转子也送咯。

网友:
买瓶白醋泡它一两小时后再试试

网友:
祝你好运!

万户门徒 -1
扫街 -1 扯JB淡

网友:
用氧气烤下。

网友(点评):
受热传导到转子上,转子也是用胶水粘接的。

网友(点评):
只要表面预热下,传热没那么快的,我们就这样拆的,用吹风机没拆下过什么东西。

网友:
胶水都怕火,只有烧下就很好脱落。就想楼上说的,用氧气。因为是瞬间高温,转子导热不快,不会影响到转子的。

网友:
丙酮?好吧,我忘了是具体什么了。泡几个小时,胶水就化成鼻涕一样的东西了。以前用过,味道挺冲的。

网友(点评):
那轴也有一段要浸进去,对轴影响大吗?

网友(点评):
确实是丙酮,一种高效有机溶剂,可以溶解很多胶粘剂。对金属没有任何影响。

网友(点评):
哦我试试。

网友:
这种情况可以试着去咨询乐泰公司,或者是 卡夫特、回天等公司,问问他们看怎么解决,后者是国内两家公司,东西也还可以

网友:
乐泰620有这么好吗,这么我的用在锁螺丝上一点用都没有

网友(点评):
环境不一样,锁螺丝得用厌氧胶,,刚刚查了下乐泰手册,圆柱形固持胶,还耐高温,剪切强度19.0N/MM2以上,乖乖,不好弄

网友(点评):
水水5还是挺喜欢帮助人的,我发出来的一些拆卸问题,他都有想办法解答,谢谢了。

网友(点评):
厌氧胶,我们用螺丝胶具体成分不清楚

网友:
火烤一般都用的。

网友(点评):
火烤的话,把磁钢也给烤松了,它距离转子只有2.5MM,转子也是用胶水粘接上去的。

网友:
用大力钳辦开不行吗?

网友(点评):
用錾子錾,都是可行的,但有破坏到轴的危险性。

网友:
用拔轮器直接拔,试试。

网友(点评):
下面距离可能不够。

网友:
用火最好了,我当时是680的胶水,试过可以的。

网友(点评):
靠近转子太近,把转子都给烤送了,转子也是胶水粘接上去的。

网友(点评):
其实上面还是有一个零件的,也用的是620胶水,我用火烤,然后用老虎钳,轻轻松松拔下来了,但是这个平衡块离转子太近了,用火烤,是直接烤到转子上的,转子都烤松了,那我拆了,也是白费劲,我本来就是要保全转子

网友:
此种胶冷冻后变脆,很容易就弄下来了。建议去买点干冰回来,冻10分钟左右,用钳子拧下来。

网友:
用干冰喷剂很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