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动分析,请教

楼主(2014-04-17):
公司的新产品需要进行震动分析,包括测量振幅和频率,主要需要用到什么设备?加速度传感器可以么?一般都在什么部位进行检测?对于测量数据有没有对应的分析方法或者分析软件?
被分析产品为一曲轴减速箱类零件。

网友:
论坛上有专业的震动分析博士。

网友(点评):
我帮你找找。稍等。

网友(点评):
frazil。阁下找他就对了。社区搜索。http://www.cmiw.cn/home.php?mod=space&uid=530645&do=index

网友(点评):
是不是振动板块的版主?

网友(点评):
还有个好像是33cm。也是振动监测的。我以前是油液监测的。所有记得。

网友:
lz 震动  写错了吧    应该是振动

网友(点评):
火眼金睛

网友:
1 设备可以采用成熟商用的振动分析系统,分软件和硬件。硬件采集振动信号,多用的为加速度传感器;软件用来对采集到的信号进行后续的分析处理。
2 测试位置依据测试目的而定,对于减速箱多为箱体、轴承座处、在齿轮表面的也有。
3 对于数据分析,商用的振动分析软件都能进行,只要学会操作即可。也可以将采集到的数据自己进行分析:主要是频谱分析,数学工具为傅里叶变换,工具多采用matlab。
4 另外对箱体进行测试,一般应模拟运行状态,即需要安装在运转试验台上进行测试。

网友:
1 加速度传感器位置示意

2 测试试验台示意

3 商用软件分析结果示意

4 matlab分析结果示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