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钩冲压,这种不焊接的固定方式可靠吗?

楼主(2014-04-17):
如图所示,螺母(M6)放置在钢构上,经过冲压将螺母固定。

现有几个问题:

1,由于钢构在冲压孔时有毛刺,导致之后螺栓旋到螺母中会有卡涩或者旋不进去的问题

  2, 螺母和钢钩有间隙或者螺母倾斜,导致之后螺栓旋不进去,我想问下这个螺母是人工放进去还是机器放进去,如何在冲压时固定这个螺母保证和钢构紧紧接在一起

  3,之前螺母和钢构还会点焊下,现在这种不焊接的固定方式可靠吗?

网友:
没什么可靠不可靠,看卡住螺母的变形量的。

网友A:
冲孔直径应该大于螺栓直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冲孔直径应该大于螺栓直径。

这是肯定的,冲压下来有毛刺,毛刺经过螺母压平之后可能尺寸就比螺纹小

网友(点评):
木有品检?

网友:
螺钉拧不进去应该是螺母变形的原因吧
冲压的话,最好是自动放置螺母比较好吧
如果连接强度不大的话,可以考虑点焊下

网友:
冲孔需要注意方向

网友:
可靠,冲压只是保证螺帽不转动,受力方向保证了整个结构的可靠性!

网友:
整体的穿刺攻丝不可以么,干嘛要搞个螺母?

网友:
螺母向下拧,基本起不到作用,混弄人的活

网友(点评):
好像这个样子真的起不到什么用也,不管咋么装都起不到很好的锁紧作用,这个跟消防栓开关有什么区别,不过消防栓开关可比这个牢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设计省材料,加工效率高

我是说把那个孔,拉伸一下攻丝,(螺母都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