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钢件钻孔攻丝夹屑,且尺寸变小。

楼主(2014-04-17):
45#钢及合金钢零件在攻丝M14螺纹孔时,出现夹屑及螺孔尺寸偏小问题,求教大侠指点!

网友A:
那个底孔你打多大的啊

网友:
45#钢应该不会存在钻孔偏小现象的,,应该检查下丝攻或钻头

网友:
有没有因其它受力变形?回攻一下再测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底孔你打多大的啊

12.5底孔

网友:
那个我就不太清楚了。润滑、攻丝过程回牙有没有做?一般手法对的应当是好的啊

网友:
底孔12.6,夹屑是排屑不好啊,具体描述下才能给你分析

网友:
45#钢应该很少会出现螺纹孔攻丝后孔径变小的情况吧,检查一下丝锥,并使用合适的切削液应该会好点。

网友:
有可能是底孔小,还有是不是孔深了?还要看看材料有没有问题

楼主:
该情况有时有,有时没有,等到出现这种情况我再查查吧,暂时没有了,我也说不清,谢谢大家热心参与分析!

网友:
M14标准牙是2.0的螺距,1.5是细牙,底孔和螺距相关,请确认螺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