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齿轮减速箱的噪音问题

楼主(2014-04-17):
由于工作需要,需要做一些小型减速箱配套小马达使用。做出来的噪声都比较大,有么有齿轮方面的专家指点一下

网友A:
这个太笼统了。噪声大,有多少分贝?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太笼统了。噪声大,有多少分贝?

有40分贝,主要是齿轮共振引起的,齿轮材料是铁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40分贝,主要是齿轮共振引起的,齿轮材料是铁的

40分贝并不是很大,一只蚊子飞过的声音就为40分贝,属于安静级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40分贝并不是很大,一只蚊子飞过的声音就为40分贝,属于安静级别

可能测量设备不准确,感觉有点吵,怎么降低

网友:
看噪音是不是平稳,如果没有明显脉冲的话,40分贝算不错了,一般技术要求也是85的样子。

网友:
  能做出40分贝的齿轮箱来也算NB了,反正我是没见过,大型齿轮箱60分贝都佩服的不得了

网友(2014-05-29):
是的,能有40分贝已经不错了。

网友:
一般可能的情况是,齿轮间的间隙太大或者是油润滑不够。
你也没说是用油脂润滑还是用液态油润滑,不好判断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能测量设备不准确,感觉有点吵,怎么降低

你的测量方法是什么?感觉有点吵的话,应该是高于40分贝的。笼统的说声音,而没有描述声音的特征,很难分析是什么原因。

网友:
齿轮噪声的问题要获取噪声的大小和频谱,然后才能分析降噪。光大小无用。

网友:
40db好轻啊,我现在搞的小减速箱,光电机都要52db了

网友(2014-07-02):
我们公司的齿轮泵什么时候能做出来40分贝   那就发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