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泳.......

楼主(2014-04-17):
这个意思应该是表面处理规格,ECOAT是电泳,请问后面括号里的是什么意思,是电泳的规格吗?

网友:
第一次见,长长见识

网友A:
类似工艺跟规格吧,电泳管路图里有A1A2B1B2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类似工艺跟规格吧,电泳管路图里有A1A2B1B2之类的。

请教这是啥规格

网友(点评):
我也不知道啊,接触不多,只有一次产品需要送出去电泳,听人说起就那么一回,不好意思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