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件热处理的问题

楼主(2014-04-17):
        最近发现热处理的铁件外形尺寸小了,是这样的,这个零件外圆在45mm左右,长度60mm,我们把外圆车准拿去

    真空淬火,但是回来之后外形在抛光(抛光就是见光,没有去掉多少,车刀纹路还很明显),外圆小了大概0.2mm,不知道什么情况,今天又发生这样的事情,外圆110,厚度10mm,拿去真空淬火,回来小了0.2mm,材质都是cr12

    对热处理不是很了解,请教大侠讲解

还有一个热处理的问题,就是发现热处理之前的零件盒热处理之后的零件放在磨床的吸盘上的吸力是不一样的,不淬火的零件吸力很强,但是淬火的零件放在上面用手就能转动,这是什么情况呢

网友:
本人猜是残奥的原因...

网友:
这个我还没遇到过,不过我们在热处理之前都是要留一定余量,处理后再拿回来上磨床,磨到要求尺寸
楼主是否可以更改下工艺,先热处理,处理完再磨?

网友:
马氏体转变是一种组织胀大的转变,但不表示一定向外扩张,其中就存在向里涨的现象,反映到尺寸上就是缩了,这个跟热处理工艺,车加工应力力;以及前期的球化过程都有关系,只是在热处理过程中最终应力平衡以后表现出来的结果而已,你查下高度,应该是涨了

网友(点评):
那怎么样解决呢,是热处理工艺问题吗?还有淬火后的零件用磁铁不怎么吸呢

网友(点评):
找热处理的解决。

网友:
淬火变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