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开不了机

楼主(2014-04-17):
我的诺基亚5233最近每次开机有震动的感觉,但是屏幕不亮,也打不通电话,电池电压在4.2左右,高于正常3.7,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网友:
是不是发错论坛啦

网友:
可能是硬件出问题了

网友:
不是软件有问题就是硬件有问题!

网友:
应该是屏幕接触有问题,

网友:
还是换国产手机吧,华为,联想,小米都可以用,要是不能开机就刷机,哈哈!再不行就换反正也不贵!

网友:
我 5230 去年有一段时间也是总是自动重启、振动一下就开不了机了,放一段时间在用就很少出现了,现在仍那里听歌用

网友:
看来你用万用表量过电池啊

网友:
建议采用M2的螺丝刀将手机装在台钳上拆开
然后用西湖钻床打几个工艺孔,将电路板取下
在CNC上来几刀
然后再重新转上,看能否开机

网友:
9L 的方法绝对可靠

网友:
好久没有喂核桃了吧。

网友:
我估摸着是内存卡松了,有内存卡不?
3 J9 y+ _2 h2 _# b# Z把卡卸了再试一下,内存卡哦: Z/ }2 Y  t4 t) q- d
电压不正常早就爆了,这个表示怀疑你弄错了,充电电压是4.2

网友:
9L的答案才符合本论坛的宗旨

网友:
用高压锅蒸10分钟

网友:
换个手机吧

网友:
首先,楼主估计发错群了,这是机械社区论坛,不是手机论坛;其次,手机开机有震动感估计是手机设置问题,屏幕不亮怎么知道手机电压具体多少;最后,楼主可以尝试下刷机和硬格机,或者上网查看此款的软硬件配置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