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压缩到不能压缩的情况下,内径是否还是30mm?

楼主(2014-04-17):
请大家帮忙:

   一个弹簧内径30 外径42  线径6mm,自由长度为110,请问压缩到不能压缩的情况下,内径是否还是30mm?

网友:
内径尺寸和长度尺寸是垂直的,理论上没有干扰。应该是不变的。但是条件是不存在偏心,因为这个几乎是不能保证的,所以实际上,会存在少量弯曲,内径会有一点变化。

网友:
实际情况是都会有点变大。